选型

楼主(2005-03-07):
我公司的汽车总装生产线的部分控制系统使用RS232和RS485数据,因传输距离较远需用光缆传输,共有20多个终端,每个点有四路数据上传(RS232和RS485都有),中心点也是四路数据,但要求全部是RS232数据。西门子可有该类产品提供,请告知具体型号。或者哪家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也能提供该类产品?

网友A:
西门子的WinAC应该可以吧,我刚听过课,有这么点概念

网友B:
RS232数据距离有限吧,RS232C标准规定电缆长度限定在15m以内,串行数据传速率的范围为0~20000b/s,当然在使用中也可达到60m。由RS-232C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英尺,其实这个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英尺。由于RS-232-C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