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急~~:台达DVP20EX00R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03-07):
台达DVP20EX00R,控制电机变频器,使电机按某一斜率进行平滑的升速与减速,循环进行. 台达DVP20EX00R:模拟电压输出0-+10V或0-20mA 模拟量输入0-±10V或0-±20mA 交流电机变频器:2.2KW(神源),指令信号:0-±20mA 哪位高手能帮忙编梯形图或讲解过程?

网友A:
升速及减速直接加减频率即可,而循环执行需要PLC编程控制,PLC控制变频器通过MODBUS直接通讯即可,如果需要很详细的讲解过程需要与就近的分公司或公司代理商技术工程联系。

网友B:
按某一斜率进行平滑的升速与减速,循环进行? 如果用变频器本身的加减速时间来完成你认为如何?

网友C(2005-04-28):
WPL2.08版的梯形图打印怎么只能打一半啊!后面的输出线圈打不出 来。我在台达的网站上下载的简踢中文版。难道有功能限制吗?还是 软件的BUG,还是我的打印机或系统的问题。我的系统是WIN2000,打印机是EPSON ME1。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D:
不会吧,我怎么没遇到,我的系统也是win2000,打印机是hp惠普!wpl2.08没有问题的,简体繁体功能完全一样的!可能是你的打印机的版面,纸张设置不对!

网友C:
可是打印富士的梯形图正常,在台达的打印予览也正常,在EPSON的 打印机予览里就是一半啊!所以打印出来也就一半,我用的是A4的纸 。

网友C:
谢谢你 yangyafeng ! 问题解决了,设置成横向打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