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压

楼主(2005-03-07):
我想把DC220降压到3-5V,不知道用哪个方法好一点

网友A:
不知功率多大?最简单采用分压方式。或采用DC-DC变换模块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感谢两位大哥的回复,用简单的分压方法,消耗的功率太大,功率是0.25W,可又要实惠一点。我先谢大家了。

网友C:
手机市场上(二手)充电器,几块钱一个。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D:
上楼说的没错,只是要选用开关电源的,否则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