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多年,负载能力下降,拖动不了原由负荷,怎么解决!

楼主(2005-03-07):
变频器
使用多年,负载能力下降,拖动不了原有负荷,空试正常!怎么解决,还请赐教!

网友A:
更换电容

楼主:
带负载只可以工作到30HZ,而且电流很大,一会就停止工作,显示OC

网友B:
由于变频器在直流侧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以减少直流的谐波。因此在变频器工作过程中,电解电容一直处于充放状态,考虑到电解电容的特性,往往经过几年时间,随着电解液的损耗,电容储能能力下降。直流侧的谐波含量逐渐增大,无论对GTR还是IGBT都可以视为高速开关管,因此谐波含量越大则开关管内部的发热和损耗也越大,其带载能力也就越低。这也可以解释你的变频器为什么只能运行在30HZ左右,因为频率越高,脉宽调制(SPWM)波的占空比也越大,功率元件的的开关频率也越高,损耗越大。显示OC就是过流。长期使GTR或IGBT功率元件在高损耗状态下运行将大大减少其寿命。 如何判断电解电容的好坏有几个简单办法供你借鉴: 1、外观判断,如果电解电容出现鼓泡或有电解液泄漏情况,可以肯定电容已经损坏应当及时更换。 2、用500型指针表选X100电阻挡,对电容充电,观察指针的偏转。如果指针快速从0位回到无穷,调换表笔对电容进行反向充电,现象同前。则电容良好,如果出现充电过程缓慢,且指针回不到无穷位置,表明电容漏泄较大应当及时予以更换。

楼主:
谢谢你们,听过你们的分析,我测量了以下变频器直流回路上的电解电容,其标称容量是:5600UF 实测5300~5400之间的较多,我仔细算了以下: 电路2个电容串联,然后3组在并联 总的容量是 8400UF 耐压800V 这样,电容还可以维持变频起工作么?

网友C(2006-04-03):
电容变化不大

网友D: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E: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故障,看看负载是否增大了。

网友F:
看看负载电机运转是否正常,如正常就可能是电容老化,如不正常又有可能是驱动回路故障,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最好的方法是换一台变频器,省事又省力,用了这么多年了也该换了。现在变频器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G: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H:
更换电容!

网友I:
电视的强制报废时间据说七年。

网友J:
参数初始化一次试。

网友K:
参数初始化的话有什么作用?李春发同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