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中能不能用示波器看到CTS、RTS线的变化

楼主(2005-03-07):
请教各位大虾:串口通讯中是不是通过设置DCB就能改变CTS、RTS的状态??是不是下面这样的: DCB m_dcb; m_dcb.fRtsControl = RTS_CONTROL_ENABLE; 这样就能把RTS线的电平拉高到3V到15V之间,对不对?? 不能用示波器看到CTS、RTS线的变化???

网友A(2005-12-02):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