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前先反转的问题,请大虾指教!

楼主(2005-03-07):
以前是西门子的MDV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问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好象也没能解决。前几天我同事讲他用ABB的550居然又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电机带的是哪一类负载,是否是位势性负载?请详告才能做出相应判断。

楼主:
先谢二楼. 不是的,普通恒转矩负载.

网友B:
速度跟踪太大了,或直流制动大了

网友C:
我在生产上见过这种情况,我们钢厂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带一钢包车,在起动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请楼上那位老兄具体的解释一下好吗? 比如说改哪个参数,怎么改?等等, 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