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串口如何控制CTS、RTS等

楼主(2005-03-07):
各位大虾:请大家多多帮忙 资料讲: BOOL EscapeCommFunction( HANDLE hFile, // handle to communications device DWORD dwFunc // extended function to perform ); dwFunc可以是CLRDTR\CLRRTS\SETDTR\SETRTS等。那么又是怎样使用的呢? 比如这样:EscapeCommFunction(m_hcomm,2);可以吗?是不是其中的“2”就代表SETDTR呢?

网友A:
EscapeCommFunction(m_hcomm,SETDTR);

楼主:
我这样用了,但是编译不能通过,我在MSDN中查找SETDTR这个词也没有查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evio/base/escapecommfunction.asp compile 时, 有提示啥错误信息? 有没有 include "Windows.h"?

楼主:
谢谢了,就是这么用的,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搞得编译不能通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