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减少电流

楼主(2005-03-07):
想把交流互感器二次侧的0-5A转换成0-1A左右,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能否再串接一电流互感器,需保证二次侧匝数是一次侧的5倍

网友B:
在二次侧并联接入一对电阻,利用分流效应,相应的支路串入电流表

楼主:
谢谢!!! 听二位一席话,胜读一年书. 有这样的交流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