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ifix与excel例子的问题

楼主(2005-03-07):
在例子运行中,会出现运行时错误‘-2147467259(80004005)’:[FIX-Historical Data Access-ODBC Driver] No Historical Data Found.在VBA脚本中错误指向cnADO.Open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sa", "",是不是数据源配置有误,如果是该如何配置

网友A:
不是说了吗“No Historical Data Found” 历史数据文件找不到,你在脚本里指向那里去找历史数据文件的? 你的历史文件夹有没有放对地方,里面有没有历史数据

网友B:
同意七的说法,你看看你的历史文件,是不是定义好了历史采集组.在历史采集组中添加了数据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