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某一条线路是否有电流 传感器

楼主(2005-03-08):
只需测量某一条线路是否有电流 有无这种传感器?是当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测量? 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需要,和我联系吧,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A:
我的联系方式025-86419504-16 王耀

网友B:
是否有电流当开关量

网友C:
当然是开关量啦,只要将传感器设定到一个值时,当电流大于此值时传感器就会给你一个信号,说明此条线路有电流通过。我这里有此种传感器,有需要的话请与我联系028—89668525,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