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铂电阻的接线短接在哪里好?

楼主(2005-03-08):
铂电阻接线盒内有3个接线端a1、b1、c1,分别对应接到变送器上的3个接线端a2、b2、c2,事实上b、c两点是应短接的,那么请问这个短接是短铂电阻接线盒内的b1与c1好,还是短变送器上的b2与c2好?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变送器 是什么样子的 . 不过我们的产品是短接 变送器上面的 两个接点 .

网友B:
都不能短。只可以在热电阻引线处接通。

网友C(2005-04-10):
变送器上的b2与c2不能短,铂电阻接线盒内的b1与c1不需短路,制造厂家已替你短好

网友D:
怎么短都好.但为构成桥臂平衡,两对B,C一定要相通.

网友E:
同意张闲人的说法,不用短。

网友F:
短铂电阻接线盒内的b1与c1好

网友G:
我认为是短接变送器的那两个端子。

网友H:
不用短接。只接接线就可以。

网友I:
不用短接。只接接线就可以。楼上的王晋涛和张闲人说的对,如果热电阻连接好了,而且是三线的话就不用短接了,如果是两线的热电阻的话,b、c两点短接上就可以了,无论是在b1,c1好,还是b2,c2上都可以

网友G(2005-06-01):
直接接就是了

网友J:
呵呵,用表测测,是否变送器内部短了,如果短了,就直接接,如果没有,在接线盒里短不就行了。

网友K:
你比较一下,不短接和短接时变送器输出有何不同不就知道了吗?理论上是不能短接的,电桥电阻会不同嘛,实际上当热电阻与变送器距离很近时,值是差不多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站在节省材料的角度,短接热电阻端好一点,但三线和二线温差可能有2度的偏差.

网友M:
不用短接。

网友N:
直接连接就可以了,短接干什么啊?

网友O(2008-12-05):
如果两边都是三线的话就无所谓短接了,直接接就行。如果有一方是两线制就需要将bc短接了。现在那种一体式温变模块就很方便,直接放接线盒里 。

网友P:
在哪都不能短接,只能接成三线制或四线制,不然的话线路的电阻就算到热电阻上去了,温出来的温度会比实际温度高!

网友Q:
为了你你的测量精度考虑,不要短接,我们为什么不让温度检测更准确点呢?不相信你检测一下,不短接的才是相对正确的温度,尤其是在变送器与热电阻之间的距离太远的情况下最明显,电阻信号直接进DCS的也最好用三线接到DCS模块上,不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