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系统方案

楼主(2005-03-08):
公司在做弯管机,请问如何选择配件? 比如伺服电机,伺服单元,控制板,控制软件,工业计算机等。 请大家不吝赐教,提供几套方案,特别是控制部分。谢谢!

网友A:
几轴?我这里代理富士、安川伺服,价格公道。 同时代理固高运动控制卡2~4轴,提个具体要求,给你一个经济的方案

网友B:
工艺要求是什么?

网友C:
楼主所在的位置? 以及楼上的所在的位置?

伺服PLC:

网友:
弯管机CNC我做过,还是有点难度!感兴趣QQ:371759527.电话:13814283515

网友D: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给别公司配套过全套弯管机系统。 现公司也有弯管机CNC的成熟系统。 具体工艺要求请来电0755-26722719周生

伺服PLC:

网友:
请问楼上:你做的CNC弯管机用的伺服功率和惯量是多大的?

网友E:
如果你的应用场合比较苛刻,我建议你选用西门子的伺服系统,我们有现成的方案!www.simocontrol.com

网友F(2009-02-20):
弯管机的伺服电机、伺服单元、控制板、控制软件、工业计算机等部件选择是要根据你目前要开发的机型的的应用要求和设计成本来考量的,需要找专业有经验的公司来寻求参考意见,详情请加QQ:119888416

网友G:
适度选用国产就可以了~~控制选用当然是简单的控制卡~工控机+平板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