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的迷惑,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5-03-08):
本人现在要对别人做好的TD200组态进行汉化,(原来是英文显示的)。此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将程序从PLC中读上来之后,按照TD200手册上说的,修改组态选TOOLS下的TD 200 WIZARD..这时系统就可以检测出现有组态。可是我选择了这个之后系统却没有检测出现有组态,而是要建立新组态的画面。可是我自己另外做好组态后却可以用手册上说的方法去修改,这是为什么? 另外,这个组态的参数块数据块编辑器中没有后面的注释(可能是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把注释删了),组态中明明有消息,可是在参数块数据块编辑器中却没有任何字母,全是16进制数,这是我想不通的.莫非他把消息的字母都变成字母的ASCII码了?? 这个组态和程序原来是北京四通给做的,我用的软件是STEP-7 V3.1版本。我是第一次玩TD200.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老兄,你要把PLC中的V-memory的数据上载到电脑上,然后再根据ASCII码表的内容编译为英文字母,然后根据英文内容翻译成中文,再进行其他的操作

网友B:
怎样编译,小弟也很想知道

楼主:
TO 阳关季节: 难道就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吗?? 你说的那个方法我想过,但是也太麻烦了。原来的程序消息有30条!

楼主:
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以后又类似问题的可以联系我。 lenovof300@163.com

网友C:
诸位朋友: 大家好! 请登陆北京昆仑通态网站:www.mcgs.com.cn ,了解nTouch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HMI)---中国民族产业自己的品牌。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D(2006-12-15):
不知“欧姆龙2004”怎么解决的,能否说出来,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谢谢!!!

网友E(2009-08-18):
请教各位,在TD200显示程序MOV指令中IN输入端为16#00或16#08或16#02等等之类,输出为VB14或VB15或VB16等等之类,我对1N输入值不懂,是否是消息使能端,16#00,16#08,16#02,16#80,16#C0代表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