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485通讯控制

楼主(2005-03-08):
各位大虾:我采用PC连接MAX232转MAX485通讯,在PC发数据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收到其发送的数据。比如PC发“开始发送”,那么立即就可以收到“开始发送”,这个是正常的吗,有方法避免吗??谢谢!!多多帮忙啊!

网友A:
发送“开始发送”,是在同一串口立即收到该信息吗?如果是,那是产生了自环,要么是rs232-rs485有问题(这款232-485也太烂了,我推荐一款我们一直在用的做工很好的产品:http://szxtc.hqew.com我们没有碰到过自发自收的情况)。要么是你的串口被软件设置了“芯片内自环测试模式”,这就拔掉rs232-rs485转换器就知道了:如果是这种原因,拔掉rs232-rs485应该故障照旧!

楼主:
应该不是自环,我不用rs232-485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谢谢

网友B:
两线式 RS-485 的 Transmitter & Receiver 是共用 Data+, Data- 的; 所以当 Transmitter 发送信息时, 若 Receiver 也是 Enabled, 则很可能是会立即收到自己发出的信息. 查看看是否可以作设定, 使其暂时将 Receiver disable 掉.

楼主:
对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两天琐事缠身没有时间做实验,做了实验再跟您探讨,谢谢 但是如果在PC发信息的时候就把MAX485的Receiver disable掉的话,那么就怕MAX485收不到PC发来的信息,它又怎么把信息发送出去呢? 我做了实验再看看,谢谢

网友B:
PC 要发出的信息, 是送往 MAX485 的 Transmitter (Driver), 而将 MAX485 的 Receiver disable 时, 应该不会影响 Transmitter 才是吧!

楼主:
嗯,我看了一下,您说的是对的。在MAX485上可以这么做。但是我的项目中用的是MAX1480B,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将MAX1480B的Receiver disable掉,好像在MAX1480B上没有实现这个功能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