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求助(续)

楼主(2005-03-08):
TO:巨浪 什么是采样电阴? 是不是采样电阻啊?? 急!! 那我的模块有没有问题?? 看到后请回复,谢谢了

楼主:
TO:巨浪II 人呢??是不是出差去啦??怎么不回复啊 我照你方法量了一下N(线路板上)与S脚之间的电阻很大,不是只有2欧姆,怎么回事?? 我机器的型号是TD1000-4T0007G, 还有我如果要上直流电,是不是S脚与电阻R52B短接,才能上电?? 请尽快回复!!谢谢

楼主:
刚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我上了直流电,(短接了S端子与一个电阻的一脚)变频器好象供电不稳,风机运行有停顿,而且面板一亮一暗,而且出现8888,搞不清,请知道的人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