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上传问题

楼主(2005-03-08):
俺是刚从事这行的。菜鸟,我现在需要从触摸屏中上传程序进行修改。在上传的时候跳出一个警告窗口,说找不到PDZ文件。请问个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有些触摸屏需要储存卡才能上传的

网友B:
找不到pdz文件就没办法回传修改!据我所知,西门子的触摸屏如果要能够回传的话必须要将pdz备份文件存在存储卡上,否则只能用prosave将整个回传但是不能修改

网友C(2009-08-12):
西门子触摸屏程序怎样上传

网友D:
如果你的屏没有储存卡,只能做映象备份!

西门子触摸屏专业维修\升级\更换\改造!

QQ:397331075    020-22157095

www.sookom.com

网友E(2010-03-31):
还是不懂啊

网友F(2011-12-26):
我用WINCC FLEXIBLE2008为什么不能将MP277 10”的文件回传下来呢?

网友G:
    这个是 SIEMNENS 的触摸屏吧, SIEMENS 的触摸屏在下载程序时一定要勾上可回传的选项,且还要带有 CF 或别的内存卡才能上传程序。要不是不能直接上传程序的。

网友H:
用Smart line精彩触屏替代西门子MP277的新用法:

【 Smart line panel+PPItoMPI映射转换器=MP277 】

MP277价格在8千左右,而smart 1000仅需3千以内,smart 700价格不到千元!

MP277和smart line触屏用法相同,都是用wincc flexible编程,用法上并无区别。

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

详情可登录公司网站查看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