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海泰克触摸屏电脑连接线?

楼主(2005-03-08):
我公司新进的蓝力液压机,使用的是HITECH触目屏,现在想请问哪位知道其跟电脑连接的线的型号,有谁知道其连接方法是如何的,请帮忙小弟一下!!!!

网友A:
你好,你指的是下载线,还是和PLC的通讯线? 13776165516孙

网友B:
我有,请详细说明是什么通讯线,hzysc@163.com

网友C(2005-04-08):
人机泉毅25母 电脑9母 RXD 3 ━━━━━ 3 SD TXD 2 ━━━━━ 2 RD GND 7 ━━━━━ 5 SG RTS 4 ━━━━━ 7 RTS CTS 5 ━━━━━ 8 CTS

网友D:
自己做好了!三楼的就对了!

网友E(2006-05-12):
hitech海泰克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PLC通讯线怎样制做,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F:
下载说明书,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G:
我可以帮你电话:13532995757

网友H(2008-08-13):
pws    com1口                         PC口

2--------------------------------------3

3                                                 2

5                                                   5

网友I(2008-12-30):
我可以帮你电话:13561665403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人机泉毅25母 电脑9母
RXD 3 ━━━━━ 3 SD
TXD 2 ━━━━━ 2 RD
GND 7 ━━━━━ 5 SG
RTS 4 ━━━━━ 7 RTS
CTS 5 ━━━━━ 8 CTS

学习了,谢谢!

网友L(2009-02-09):
学习了!感谢大家

网友M:
呵呵;

HITECH老型的是用25针的,现在用9针,说明上有与电脑连线的制做方法;

网友N(2009-06-09):
你好我有一台海泰克触膜屏型号是PWS500S需要上载程序,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线如何连接?急用谢谢!邮箱LISUWE2008@126.COM

网友N:
你好触膜屏没有25针串口,只有9针串口,你看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O:
3楼和9楼的朋友都是正确的。

网友P:
RXD 3 ━━━━━ 3 SD
TXD 2 ━━━━━ 2 RD
GND 7 ━━━━━ 5 SG
RTS 4 ━━━━━ 7 RTS
CTS 5 ━━━━━ 8 CTS

网友Q(2009-11-16):
怎么都不对啊我试了,都是通迅超时啊

网友R(2011-03-12):
我是6600S,要用那一种线通讯,谢谢了.

网友S:
有PLC 触摸屏编程电缆等等

QQ 380311035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怎么都不对啊我试了,都是通迅超时啊

线没问题,你弄清楚你的屏的型号,软件里设置通讯方式。还要在屏上修改通讯方式。注意拨码。

罗升触摸屏拨码(pws6600系列的指拨说明)
拨码位

sw1、sw2

    保留
  sw3 sw4
sw3、sw4作业模式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体测试
sw5通讯参数设定 ON 人机使用硬体的通讯参数与PLC通讯
  OFF 人机使用ADP的通讯参数与PLC通讯
sw6输入密码否 ON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目录
  OFF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目录
sw7进入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 直接进入使用者应用程式
sw8预设使用者等级 ON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 (SW6 OFF), 预设使用者等级=1
  OFF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 (SW6 OFF), 预设使用者等级=9
sw9人机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OFF RS422通讯
sw10人机背面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OFF RS42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