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大家为什么伺服阀后面有个换向阀

楼主(2005-03-08):
请教为什么伺服阀后面有个换向阀,而且伺服阀的B口堵住。MOOG的阀。刚接触伺服阀请多指导。我的邮箱ZCY0562138@163.COM 电话13388059162

网友A(2005-06-06):
请教为什么伺服阀后面有个换向阀?不太懂

网友B:
电液伺服阀的主阀部分结构就是一个换向阀,但是它的槽宽、及锐角等要比普通换向阀精密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