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联机问题

楼主(2005-03-08):
路过的各位"大虾": 在下有一西门子214PLC,用V3.1 STEP7 MICRO/WIN 32软件运行,PC/PPI电缆联结不上,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原因可能很多:PC/PPI电缆设置的参数与PLC是否一致?计算机口设置的是否正确?等等。

网友B:
各位! 你们好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 ,通讯电缆pc-plc之间对接号,怎样接的,希望bfhy兄解答 表示感谢了!!

网友C:
自己不好接的,因为计算机端是RS232而S7-200是RS485,所以中间有转换模块,不能直接对接。

网友D:
在V3.1中的Communication中设置串口参数 其次检查你的PC/PPI电缆的波特率设置开关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