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控制器,6路的可设定时间,继电器输出

楼主(2005-03-08):
哪里有时序控制器啊,6路的可设定时间,继电器输出,循环控制.请请联系我.

网友A:
这位老师所说的是专用仪表还是一个控制开关,具体需要可来电与我联系:023-68219400

网友B:
XSPC-Ⅱ型时间程序给定器内装实时时钟,停电不影响走时。每天可以设置31段时间,根据用途,有三种工作方式。 4 方式1:每段时间内输出预定的模拟量(电流或电压) 4 方式2:继电器输出,每到时间设定点时,输出继电器吸合,吸合 的时间可以设定 4 方式3:继电器输出,每段时间内输出的状态可以选择 ds@tj-daisei.com

楼主:
请联系我13864516201 蒋忠伟 价格合适即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