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称重

楼主(2005-03-08):
作静态称量,对称重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如何选择采集卡?

网友A:
称重传感器需要供电,不如用简单的称重仪表,有接口,使用也简单。

网友B:
如果是标准的信号很多采集卡都可用(采样率不高的话,可用DSS14 980元 labjack u12 1550元,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上查看),如果输出信号是mv级的就要加个放大电路

网友C(2005-08-01):
泓格有一款ISA应变输入卡非常适合你。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开发,愿与我交流的话,来信。 Enail:chengximing515@yahoo.com.cn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重量信号建议你用仪表好或者用重量变送器,因为稳定。如果你的重量信号多,要先放大信号为标准信号如:0-5v等信号然后用采集卡(当然用重量变送器也可以,不过代价要高一些。),。

网友E(2006-03-07):
请问重量变送器的激励可以供应多少个传感器使用?

网友F:
称重传感器信号一般为电阻信号,推荐一个测电阻的模块:
http://www.autoyx.com/IOAsm/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