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FC编程方法

楼主(2005-03-08):
求SFC编程方法,如怎样画线?谢谢!

网友A(2008-03-06):
直接查看GX Developer用户手册 SFC篇就可以了,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

网友B:
FXGPWIN不能直接编,只能用指令表或梯形图编

网友C:
请问GX Developer用户手册 SFC篇哪里下载或购买?

网友D:
看书就可以拉..

网友A:
我有它的视频教学,要的话来取,seawater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