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采集方案

楼主(2005-03-08):
要求8路和10路数据采集,电压分别为12-18V和22V-27V,该选用什么样的采集卡?有没有各路输入电压不同的采集卡?

网友A:
澳德公司的DSS14(0-24v),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比如采样率,几路AD。。。。的

网友B:
泓格的模拟量输入板卡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card_index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