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西门子440系列显示- - - - 故障

楼主(2005-03-09):
李老师您好,我这有几台西门子440系列(6SE6440-2UD31-5DAO)18.5KW变频器,在实验时主板接口板曾更换,后来有几台显示-----,其中一台运行了几分钟后再上电又显示-----,更换其它主板故障依旧,不知何故。感谢李老师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5V不正常或连线接触不良都会这样。

网友B:
数据丢失

网友C:
各位好: 我是一个刚刚从事工控行业的新手,希望能结交一些高手,请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我这个新手,可以认识一下吗?

楼主:
谢谢以上前辈!现在有5块主板都显示‘- - - - ’换了就好了,5块只好废掉了,怪可惜的。

网友C:
各位大虾好: 小弟想问一问,主板好坏怎么判断?

网友B:
变频器主板损坏的表现有很多,但每个型号都有一点规律,西门子的表现是-----,三菱表现是什么都对,就是没有输出,安川的显CPF00,维修多了,就积累了经验,对判断故障大有好处,如果要定性判断,一般检查其输出电压,电阻,如时钟频率,工作电压,复位电路,工作工况是否正常,当然最好是用一个好的电脑板带换,这样更简单更能判断故障,如果有问题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