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请教刘岩利等老师

楼主(2005-03-09):
我公司生产的设备,用200w三菱J2-S伺服加美国行星减速机(速比1:15)通过同步皮带轮驱动链板作单向频繁起停(工步周期3秒),电机运行在速度方式(2400rpm), 出厂8台,有3台客户使用1年不到,减速机中心轴被剪断,请教可能原因和改进措施。 我怀疑客户操作不当导致突然卡堵(现场可能有硬纸筒悼进链板上),为何伺服不能保护,有没有好的保护方式,如加机械式过载保护。 另请教,因该设备定位精度要求低(2mm),想用普通蜗轮/蜗杆减速机取代专用减速机,有什么注意事项。 先谢过。

网友A:
可能是频繁起停疲劳断裂 我认为可加长启动时间减少冲击 涡轮蜗杆减速效率较低 200w是否还能满足要求

网友B:
感觉上面所说的有道理,电机加减速时间是多少? 您需要电机如何来保护呢,这个要求有点高了。难道是指限制输出扭矩来保护机构吗?而机械上加装保护机构,就要看具体是保护什么了,如果是如qfzcx分析的情况,我想不出有什么方式可以保护。

网友C:
我感觉以上诸君所言皆有理,不再重复。现提出一种简单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选用有较好缓冲结构的联轴器。经常高速起停正反转的传动,必须有良好缓冲的连轴器。

网友D:
减速机中心轴是什么材质、有没有淬火?用40Cr调制HRC27-32会不会好点。

网友E:
我认为限制最大电流是可行的办法。很多变频器、伺服都可以限制电流。

楼主:
来晚了,谢谢楼上各位。 加速时间常数100ms, 减速时间常数70ms, S加减速时间常数6ms 机械工程师说是突然断裂,看来伺服电流限制未起作用,原来是采用默认的内部转距限制,如减小是否有改善。 我想增加机械式过载保护器,这样卡堵时不会损坏昂贵的减速机。 如改为涡轮蜗杆后效率较低,可把伺服系统和减速机选400w的,好象三菱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B:
0.1秒加到240rpm,0.07秒减到0。感觉上是够孟的,减速机能承受这个瞬间的扭矩吗?不知道负载有多大,不过,起、停的时候,电机应该超过额定扭矩输出了。能接在200W电机上的减速机,一般不会很大。 建议试一下,限制转矩以后,还能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好象一般400W以下的电机,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F:
带动的惯量太大,应该加S形减速

网友G:
1,监控一下伺服最大负载输出扭矩。看看正常情况能到多大。 2,看一下您的减速机额定负载扭矩有多大,一般应该在40NM左右,这样,即使过载,200W伺服电机0。6×3×15=27NM,应该也不会损坏减速机,超过300%扭矩伺服本身会过载,所以,不用加扭矩限制,即使外面卡死,对机械应该不会有损伤。 3,事实是3台都断拉,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品牌的?会不会是减速机有质量问题? 4,按理讲,只能是减速机有问题

网友H:
其实只要取消行星减速机,用伺服电机直接拖动同步带轮,让两个同步带轮来完成15:1的减速功能应该就可以。谁家的行星减速机都无法在往复运动中不产生机械疲劳。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可能要增加电机的功率,没必要。

网友B:
“让两个同步带轮来完成15:1的减速功能”,同步带实现3:1的减速还问题不大,15:1,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