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可以受反向压差吗?

楼主(2005-03-09):
电磁阀上都标有流向,表示高压端入口。 如果我现在有这样的工况:电磁阀两端压力可能一会儿左边高,一会儿右端高,我要求左边高的时候能打开,其余时间都给出关断。用电磁阀能实现吗?哪种电磁阀可实现?

网友A:
电磁阀是否可以受反向压差和结构有关。 “左边高的时候能打开,‘其余时间’都给出关断”。‘其余时间’不就右边高吗?应该用逆止阀(或者单向阀)。

楼主:
周公你好! 在工控论坛上总能看到大侠身影! 感谢你和所有慷慨指导的高人们。 ----------------------------- 是这样的,我已用了单向阀,但我们系统中又活塞式压缩机,所以这单向阀抖得让人不放心,所以我要改用电磁阀并用程式控制。

楼主:
有波动致单向阀振动,所以我用电磁阀,请问哪种电磁阀可以受反向压差

网友A:
单向阀振动可在前面加一大容器缓冲

楼主:
不是新设计,也没空间了。。。 :(

网友:
可能不是意见的意见。可以试试两只电磁阀反向串联,左边压力高时两个阀同时开,右边压力高时,两个阀再同时关。 这样保证只有一个阀受正压。:)

楼主:
汉大侠思维真是可以圈点! 我是想本可以用气动球阀,不过涉及气源及气动头可能的振动,所以想简单点用个电磁阀,现在好,不过成本偏高了点;希望国产电磁阀(防爆的)有物美价廉的!

网友B(2005-04-27):
现在很少有能够受反向压差的2位2通电磁阀,一般在2bar左右就反向打开;我做过一个轮船的调速装置,就是6个电磁阀气路前加6调压阀进行有级可调,因为反向击穿的问题,解决办法如汉说的加了6个电磁阀反向串联,plc控制其开关次序可达到反向断开;不过加了阀后有个新问题,就是各级之间跳变时只能利用下一级压力较低的阀打开泄压,如用公共泄压端,则相临级之间跳变太大。 总的来说,2/2阀反向压差是个头疼的问题,结构简单点的地方可考虑使用。

网友C:
有反向压差的电磁阀啊,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介质?口径是多少?我们有反向压差的电磁阀,主要是用于纯净无杂质的双同介质流向的管道自控系统中的.你可以致电029-88648375或者是发 传真到029-88647516,我可以帮你解决的。

网友D:
普通电磁阀的结构决定了它不能承受太高反向压差,你又不能随便调弹簧,那样会提不起来。反向串联是个办法,但对小通径阀来说压力损失太大。还是建议选专用的双向截止阀。

网友E:
一般电磁阀不能承受反向压力。电动闸阀可以承受反向压力,但电动截止阀不行。

网友C:
双向电磁阀有先导式和直动式两种,但是先导式的已经基本上不用了.电磁阀是可以承受反向压力的.

网友F(2008-07-17):
这个简单,你定带单向功能的电磁阀,防止介质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