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与PLC使用经验相关的问题

楼主(2005-03-09):
本人现在使用FX1N-MR PLC直接带动SMC电磁阀(2W)动作频率为每秒1次,在使用里程中经常出现烧触点的情况,望各指点!

网友A:
没问题才怪,带一个固态继电器去拖电磁阀

网友B(2009-01-22):
可以先接一个小型继电器,然后在加载电磁阀线圈为最佳方案!

网友C:
可以用中间断电器转一下,24V的。

网友D:
用小型的功率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转接。

网友E:
plc輸出驅動dc24v繼電器.繼電器在驅動電磁閥

网友F:
可以在用24伏电源的小继电器作为中转啊

网友G:
那是因为浪涌电流太大了,需要加上浪涌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H:
浪涌电流太大了,需要加上浪涌电容就可以了,有LG CA20浪涌电容可供选择使用。

网友I:
      你可以用plc输出点一个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通断电就行啦,最简单的电工知识啦!!!

网友J:
个人认为还是因为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次数受限制而引起输出接点烧坏多些,   在继电器输出型PLC中的输出接点是受频率和次数限制的,动作超过10万次以上厂家也是不保证质量的.见意楼主选用晶体管输出型PLC再外接固态继电器驱动电磁阀,我认为这是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K:
楼上有说用继电器转的,我现在也用到这样的情况了,要是频率高呢,中间继电器是不是就不行了,不知道固体继电器行不行,不过这样以来成本就上去了啊,用好几个这样的点呢!

另外10楼说的有道理,次数啊,真是不好弄啊,就是1秒钟1次,用不了两天也就够了10万次了!

网友L:
三菱PLC与个人计算机的连接线要怎样做?三菱与海泰克的连接线要怎样做?老板在催,很急.................很急..........

网友M:
1秒是太快了,但应该可以加一个20欧姆电阻,还有你的smc是正品吗,我有用过1秒几次几十次都可以

网友N:
最多加个电容没问题。我以前用1s1次什么都没有加不过只有0.5w用几个用年大年都没有坏。所以用继电器转也是安全的。

网友O:
加中继进行隔离或者在输出负载线圈并联2极管可满足要求。

网友P(2009-02-25):
同意1楼观点!!!!!

网友Q:
先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触点驱动电磁阀线圈。

网友R:
t型输出的不然肯定有问题

网友S:
加个中间继电器,然后在去控制电磁阀

网友T:
你直接选用FX1N-MT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U:
高频率动作还是用固态比较好

网友V:
长时间这样的输出应该用晶体管的PLC

网友W:
用固态比较好,同意1楼观点!!!!!

网友X:
同意3楼和4楼群 的

网友Y:
用可控硅连接电磁阀控制其导通脚

网友Z:
还是加继电器转换下好些

网友AA:
強烈建議lz用固態轉

网友AB:
频次太高了,要加一继电器来带。

网友AC:
浪涌也叫突波,顾名思义就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本质上讲,浪涌是发生在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可能引起浪涌的原因有:重型设备、短路、电源切换或大型发动机。而含有浪涌阻绝装置的产品可以有效地吸收突发的巨大能量,以保护连接设备免于受损。
浪涌保护器,也叫信号防雷保护器,是一种为各种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通讯线路提供安全防护的电子装置。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峰电流或者电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从而避免浪涌对回路中其他设备的损害。

FX1N-MR PLC直接带动SMC电磁阀(2W)动作频率为每秒1次的情况会不会只是因为动作频率太高?用继电器在实际的应用中不知道会不会有误动作的情况出现

网友AD:
 我也觉得

网友AE:
三菱与海泰克的通迅线在资料下载那里有啊.输入HITECH搜索就行

网友AF(2009-04-23):
不用PLC的DC电源,电磁阀的电源外加就行了。

网友AG:
你是不是买的假的.我用了很多就没有这样

网友AH:
可以用plc输出点一个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通断电就行啦

网友AI:
随机资料提示:直流的话加二极管来保护。交流的话加阻容吸收。频繁的话可以用MT(晶体管)的老搞。

网友AJ:
首选晶体管集电极输出型plc

网友AK:
加一个固态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AL:
引用 网友AI:
随机资料提示:直流的话加二极管来保护。交流的话加阻容吸收。频繁的话可以用MT(晶体管)的老搞。

赞成,电感性元件在断电时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如果是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则有可能损坏PLC,如果采用中间继电器输出,则最好在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如果为直流线圈),二极管在线圈断电时起到续流的作用,这样可以减少线圈对继电器的冲击,起到保护继电器触点的作用。

网友AM:
在输出负载线圈并联2极管可满足要求

网友AN:
用固态继电器,我们这里的大概有开关近千万次也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