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型电机选型

楼主(2005-03-09):
因为科研需要,需要一个小型电机搅拌金属粉末,电机尺寸大小在80*80mm左右,重量越小越好,最好是直流,转速要求可调,接线简单!我刚刚入门,对小型电机了解甚微,故请高手帮忙,推荐一种型号!万分感激!!

网友A:
瑞士FAULHABER直流微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们需要你的一些技术参数,请电话联系:010-88119400/11 刘铁成

网友B:
需要的功率有多大?可能不会越小越好吧,小电机能不能拖动呀。

楼主:
转速在每分钟10~30转,金属粉末都是干燥的,功率在50w左右(不知道低不低),要求可以倒置安装,接线最好就正负两根!

网友B:
富士交流伺服电机50W功率尺寸40mm*40mm,不是更好吗,至于联线如果您在沈阳,我可以帮您联好,如果在北京,上海,苏州,深圳,成都等地方应该也没有问题,看您在哪里拉。

网友A:
FAULHABER 2657系列电机 尺寸外径26mm,转速太低需要加26A 201:1加上减速箱后长度83.6mm 功率48W。连续输出转矩1Nm,转速30rpm左右,

网友C:
我公司代理有美国微型电机,可以达到您的要求,有兴趣请联系 010-6770 4588杨先生

网友D: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功率首先统计一下,再来确定选哪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