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化传感器的困惑

楼主(2005-03-09):
诸位大虾:小生是一小硕,原本学的是自动化,没想到导师是搞传感器的,现在是搞数字化传感器的开发,希望哪位德高望重的大虾能指点迷津!我现在要先从那里下手?

网友A:
导师不是搞传感器的吗?

网友B:
导师很失望,后果 很严重

楼主:
导师是搞理论的,但是接了一个数字化传感器的项目!!!而现在的数字化传感器的资料很少,我无从下手!!!不知道先学习哪方面的东西,恳请指教!!!

网友C:
导师很理论,后果很严重——简直 形同虚设! 先了解一下常见的智能变送器的原理,学会单片机。。。

楼主:
周老師您好:我是學自動化的,對於單片机方面的理論知識還是比較了解的,傳感器及智能変送器的知識倒是了解的不夠多!!!除了這些還得掌握什麽資料???懇請周老師的指點!!!

网友C:
至少你熟悉导师要做的传感器特性:不同工作条件、温度、电源电压等对传感器的影响。将这些数据存储在但片机中届时做相应的补偿以提高精度、稳定性等指标。。。。 硬件可以考虑增加通讯、外部设定/调节等功能。 有一本智能传感器的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借题发挥一下! 周老师:我现在用240摄示度的烙铁焊热敏电阻(热电耦)!对它特性有多大的影响!大概有20%的都不准了!想知道有那些可能会导致不准?

网友A:
首先明确一下:热敏电阻和热电偶不是一个东西。 热电偶 240 度没有问题,不怕焊,但通常不焊。 热敏电阻需要看它允许的最高温度和焊接时间,它属于氧化物之类,过高温度会改变特性。

网友D:
周老师能不能把热敏电阻和热电偶的关系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A:
分别搜‘热敏电阻’、‘热电偶’。。。。 网址 http://www.google.com/intl/zh-CN/

网友A:
客气了(老不老都要老了 :)

网友D:
周老师可有QQ:我想加!我的QQ:342297544

网友C:
已经加你了。。。。

网友D:
你的网名???是不是那个圣诞老人?

网友C:
网名周公 :)

楼主:
周老师:如果要选择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来测量汽车发动机水箱的温度,应该怎么封装才能实现较好的抗干扰性!!!

网友C:
含泪的射手: 可以参考火车轴温检测:用螺纹结构,约M12,将屏蔽线一起封装。 “选择ds18b20作为温度传感器,来测量汽车发动机水箱的温度”可能不合适:18B20 最高检测温度 150 度(所有半导体器件均是),缺水时会不会超过?我想热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E(2005-04-09):
周老师,你告诉我你的QQ吗?我是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你,我的QQ12321848,谢谢

网友C:
瘦马·天涯: 可能帮不了你“许多问题”,先把底子打好。

网友F:
数字化传感器我愿你交流,能把情况讲清楚些吗?可联络8031551@sina.com

网友G:
我是一名将要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毕业论文是有关数字式传感器的研究,我想更多的了解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的qq是:376273159,希望能和大家共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和大家成为朋友,特别是想周公周老师学习,还请周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C:
先做起来,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会帮你的。

网友H:
标题数字化传感器本身是个模糊的概念,其中有原理性就是数字化的传感器如:振筒式传感器、谐振式传感器等输出信号就是频率信号,这是从根上解决传感器的数字化.另外对于其他传感器信号要经过数字化处理.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不知你导师要你是做数字化传感器,还是数字化变送器,如是后者可参考一下现场总线技术或标准,可以很好地解决数字化变送问题.

网友C:
‘输出信号就是频率信号’不等于‘从根上解决传感器的数字化’通常数字化是相对先前/目前的模拟化电路而言的,应该理解这里的数字化等于智能化,即含数字处理的功能。

网友D(2005-05-12):
是不是传感器件的一次,二次还是多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