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500 常出现故障

楼主(2005-03-09):
AB PLC500 常出现PLC故障是怎么回事啊?断电也不能自动复位,必需把PLC拔出来重新插进去才能正常工作,但过不了一两天又出现故障.

网友A:
具体把什么拔出呢?cpu? 还有你联机看过故障描述吗? 是什么? 请具体些

网友B:
是否工作环境有关.底版能否进入灰尘? 是否当初软件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C:
那位用过ab的plc的兄弟帮我哥忙。采用双处理器和单处理器的区别是什么,在那些情况下用但处理器,那些情况下用双处理器? 我是第一次做,所以不知道怎么选好,我得qq7049193 希望大家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D:
当然是在重要的,对生产连续性要求很高,意外停车损失严重的岗位用双CPU,甚至双电源和通讯方式。比如化工,炼油,电力等 而在其它对连续生产要求不严格或意外停车没什么损失的地方用单CPU。比如水处理,一般的监控等。

楼主:
就是把CPU重插一次就好了.没有联机过,以前一直好好的,都用了五年多了.工作环境确实很差,有很多煤粉进入.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B:
要好好吹灰.保持清洁.因为有灰尘会导致底版有些地方形成导通

楼主(2005-05-31):
吹灰后,好像可以了....

网友E:
我以前在水泥厂的煤磨系统用过LOGIX5000,PLC的散热好防尘就差,环境太恶劣了,时间一长就有一些莫明其妙的毛病。后来我把所有的模板CPU、电源、IO都拆下来了,打开盖发现线路板上都是煤粉,煤粉是导电的呀。用细毛刷和高纯度酒精刷了一遍,干了以后恢复,好了。

网友F:
在要求系统工作连续如电厂,钢厂等用双CPU,双电源,双网络。

网友G:
更换背板!每半年或一年更换一次! 尤其是腐蚀气体或湿度大的场合,有经验教训的,连AB的人都解释不通,强烈建议你试试,如果有备件的话!

网友E:
我拆板子的时候发现背板还真挺干净,应该不用换,用酒精洗洗看,毕竟不是便宜的东西。你说呢?

网友H:
有条件试试给PLC更换一个带空调隔离的控制箱。

网友E:
有这种东西吗?没用过,想见识见识。

网友G:
背板干净也没用,虽然比较麻烦,但是如果确实有备件的话,建议换上备件试试,如果不管用的话,你拆下来的背板仍然可以当备件用呀,或者,你换个CPU试试看(前提是有备件的情况下,拆下来的仍然可以当备件用),如果没有备件或者也借不到备件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只好问罗克维尔或销售商了,可以拿去他们的实验室测试CPU和背板,关键是你等得起吗? 处理此类软故障一般只有用替换排除法,你查AB的故障手册是没有用的,那个写的太笼统. 有个800免费电话,你可以向罗克维尔的人问来,是在澳大利亚的,有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可以电话解答你的问题. 其它我也没辙了,祝你好运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