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华818HG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5-03-09):
十万火急    本人正在用VB编写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采集卡是研华818HG,但是用DMA方式读数据却怎么也读不出来!随卡提供的原例程也调不通,关于高速采集一个也调不通!    有那位高人用过这个卡或类似的卡,请指点一二!先行谢过!

网友A(2005-04-18):
你用的是研华的DAQ还是DLL例程,如果用的是DAQ调不通是很正常的,因为它里面的BUG多的不计其娄,但如果是DLL例程还调不通的话,多半是硬件或方法不对。

网友B(2005-12-26):
http://blueskys.68ab.com/
不错的数据采集软件.

网友C:
从哪里买的就直接找他,谁家的卡就找谁家的技术支持!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2008-07-17):
我用过812PG 实现过DMA高速采集,用的是labview程序写的,注意问题是:程序要正常开启和关闭,否则很容易出错。不行就重启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