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5-03-09):
现在有买好的松下伺服系统,我想自己用单片机对其进行位置控制。请问只是简单的(0~10V)的电压信号就可以了吗? 松下驱动器的手册上面写的是(0~10V)

网友A:
用单片机加 D/A 转换器产生0~10V的电压信号就可以转了。但是对其进行位置控制需要位置检测。

网友B:
8051就不要想了,80196还有可能,但是最好不要用速度环控制,应该用位置环,简单可靠。

网友C:
控制几个轴?需不需要人机界面?如果需要人机界面,用PLC+触摸屏应该不如直接用单轴CNC控制,成本也相差不大,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用单片机对其进行位置控制’的系统配置关键在位置精度要求

楼主:
伺服系统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方式都是直接接入0~10v的电压信号。 速度控制可以理解电压对应速度。但是位置如何工作,不是和理解。难道是5V对应5round?不明白的问。

网友:
位置控制是接入0~10V电压吗?这是什么规格的伺服?一般位置控制是接脉冲的。在速度控制下,通常也是-10V~+10V的电压信号。

网友C:
0-10V模拟量也可以做位置控制,只是位置环要放在系统上,用单片机应该是做不了。其实只要发脉冲就可以拉。还有,你以后买伺服还是换一个供应商吧,一样花钱,为什么不做一次上帝?

网友A:
老宋也——其实单片机要发脉冲是最方便的了,比产生 0-10V 电压还简单呢。。。

网友D:
同意周公的见解, 如果你有较强的软硬件开发能力,完全可用单片机。 当今世界,单片机的功能已有长足进步,即使是八位单片机,51系列的Cygnal C8051F单片机已有100MIPS的产品上市,若按每执行100条指令送出一个脉冲,则可达 1000KPPS. 可参考 http://www.xhl.com.cn/xxzn/xxzn.asp 绕过了磨磨蹭蹭的WINDOWS,可随心所欲地控制你的电机,只是缺少了WINDOWS的用户界面,美观程度往往要打折扣。

网友E(2005-09-06):
有需要8051的吗? 我这里代理SILABS C8051F系列单片机,有需要资料的可以联系我哦 MSN:WHF530530@HOTMAIL.COM

网友F:
首先你要确定你所要进行的控制方式: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矩控制,如果是选用位置控制一般来说是使用伺服控制器的数字信号控制方法,即脉冲信号,不应使用模拟量控制信号。 在你所使用的单片机按预定的计算算出脉冲量及伺服系统的响应频率,然后经过适当的运算放大电路后,进行控制连接即可完成单片机对伺服系统的控制。

网友G:
如果你有较强的软硬件开发能力,完全可用单片机。 工作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