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Q-2006多板卡同步采集,LabVIEW下编程

楼主(2005-03-09):
各位大侠好!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多板卡同步的问题。 我使用了3块DAQ-2006数据采集卡,要实现12通道信号的同步采集,在LabVIEW下编程。我编程的基本思路是将Card 1作为主板卡,输出SSI_ADCONV信号,Card 2和Card 3作为从卡,从SSI获得SSI_ADCONV信号,数据采集采用软件触发方式,双缓冲连续采集。在测试时,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了一个正弦波,分别接入3块卡的0通道,3块卡虽然可以进行正常采集,但信号之间有一个固定的相位差,也就是没有实现同步采集,这是为什么?哪位能提供这方面的LabVIEW例程?如果可以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hhf_online@163.com, 谢谢! 在编程时我使用了双缓冲模式,由于在进行缓冲设置时需要板卡号,即每个板卡需要两个缓冲,这样3块卡共需要6个缓冲,缓冲过多是否会影响速度?在进行数据读取时,是否需要对三块卡的半缓冲都进行判断,还是只判断一块卡的缓冲准备好后就可同时读三块卡的缓冲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