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问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103 F243怎么处理?

楼主(2005-03-09):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103 F243怎么处理?

网友A:
F103为接地故障或功率部分故障,检查电机与IPM模块; F234为内部耦合出错,更换CU板.

网友B(2007-01-18):
柯工您好!请问6SE7021-3TB61-Z报警F011是何故障?如何解决?邮箱:chaojinlei@sina.com,谢谢!

网友C:
F234一般是主板坏了!FO11过流!

网友B:
谢谢张工指点,现已解决

网友D:
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103 F243很难处理,而且修理费太贵,差不多可以买台新的,所以建议换一新的

网友E:
FOO2
F008
F011
F103
F243
F244
以上报警我都能修复,价格便宜,上海联系电话:13472698219

网友F(2007-05-28):
请问西门子6SE7021-8TP60 显示F025怎么处理?》

网友G(2007-07-15):
请问西门子6SE7021-8TP60 起动时显示cal是什么意识

网友H:
F025是L1 的Uce报警.如果是运行马上报警,可能是IGBT坏了.
但也有触发部分损坏的可能.

网友I:
西门子原装拆机配件,解决维修成本高的问题.查询http://www.bpqpj.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