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富士伺服器RYS751S3-LRS 220V 0.75KW 显示AL-EC 怎么处理?

楼主(2005-03-09):
请问各位大侠,富士伺服器RYS751S3-LRS 220V 0.75KW 显示AL-EC 怎么处理?

网友A:
你的伺服是a系列的吧,你上富士电机上海有限公司网站上下载一份用户手册,看看是什么报警,上面有没有标注,一把讲,应该有解释。如果知道是什么报警,就好办

网友B(2006-06-18):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配线有可能脱开或断线。
伺服放大器与编码器可进行串行通信。故编码器电缆线请使用任选电缆线或指定的电线。
编码器配线为+5V左右的电压振幅,因此敷设时,请避开强磁场或强电场。
编码器敷设配线时,应远离伺服放大器主体、变频器以及电磁接触器等。(100mm以上)
13802390670赵先 富士伺服

网友B:
.编码器通信异常
【主要原因与处置】
编码器通信异常 主要原因 对策
编码器的通信中断 除任选电缆线外,确认电线规格。
确认有无断线。
在编码器配线上装上铁氧体磁芯检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