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增益调整

楼主(2005-03-10):
请教各位: 比例控制速度环校正器反馈回的是电压模拟信号还是位置脉冲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 那为什么比例增益的单位是伏特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 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菜鸟了呢?

网友A:
如果是模拟信号,比例系数就不需要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