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AD003 输入问题

楼主(2005-03-10):
欧姆龙AD003在电压输入时,电压为0(输入端短路)在IR区的读数出现0和FFFF两个数来回变化,影响了程序正常运行,正常应该显示0呀。 电压大于0时一切正常。应该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
服务太差了!!!!! 我今天给上海OMRON总部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我怎么知道客服得分机号呀。随便打分机询问,竟然接电话的女人第一句说日本话,我询问客服电话,她只说了一句标准的普通话:“你打错了!”PENG!挂机。 然后给北京打电话,PLC技术服务告诉我,“很正常”,电压为O时会由于零飘而显示ffff,天呀,0电压会显示 0或者ffff 或者fffe... 解决办法终于有了:读数可以根据飘移情况加1或2或3...,这样你看到的结果就没有ffff出现了。请各位大虾不要大惊小怪了。。。

网友A(2005-12-29):
是比较正常,如果你进来的是压力信号,那么AD模块会认为是负值,FFFF应该是-1(我记的不很清楚),如果不需要负值,一般当检查出第15位为1时,使该DM区为0

网友B:
两个办法:1、将该通道关闭,方法,给DM20000+单元号X100+通道号-1的该位里写1。
2、该通道出现非正常值时将该通道数据舍弃。

网友C:
to 我爱我家:兄台,手里有AD003的说明资料吗?欧姆龙的官方网站都找不到!先谢了!!!

网友C:
horseman_2004@126.com

网友B:
兄弟,你要的册子以发到你的信箱,请查收!

网友B:
说错了,如果不启用,应该是给相应通道不写1,因为默认是关闭的,写1是打开。你的程序里应该可以找见有一个MOV指令对模块组态的。如果嫌麻烦,你找一下CXP6.0以上版本,直接可以在建I/O表的时候直接用下拉菜单选的,用起来更简单。

网友D(2008-03-31):
huanfenglv@163.com哥们,给我发奋ad003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