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5-03-10):
一台风机用变频改造后,输入端电压390V三相电压平衡,电流80A 三相平衡。运行在42HZ,输出端电压340V,电流60A,电流,电压皆平衡。变频功率45KW。变频器运行正常。问题是为什么输入功率远大于输出功率?多余的电能消耗在哪里了?请行家解惑。多谢

网友A:
输入电流测量有问题,你是怎样测?

楼主:
用E-ONE的3226B钳型表测量。是测量N次的数据。而且离谱的是测量输入端单相功率因数分别是:0.6/ 0.132/ 0.451,单相有功功率分别是:3.24/2.05/8.03,俺百思不得解啊。表坏了?电压、电流测量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