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 通讯故障

楼主(2005-03-10):
最近我们公司的油泵不正常,没有按照程序去启停。 我想在线查看程序,结果发现电脑和PLC的通讯时断时续。 显示为 comm... error 00000005 PLC为RSLOGIX 500 通讯网络 DH+ 请问哪位高手能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2005-10-08):
具体网络架构是怎样的?

网友B(2005-12-22):
这个问题不好说,细节不清楚。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接口啊,是非颠倒232还是网络接口?

网友B:
DH+的指示灯是否是绿灯长亮(正常时)?
绿灯闪烁表示网络线没有连接。

网友D:
真是不好说,你要能把现象说的越清楚就越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