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故障代码意义!

楼主(2005-03-10):
李老师,一台三菱FR-A140E变频器,运行中偶尔出现故障为“———”三条横线,重新上电现象消除,请问这个三条横线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A:
“———”开关电源不正常引起的。

楼主:
是偶尔才会出现的呀,那就是硬件方面的问题了吗?有办法避免吗

楼主:
李老师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