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采用4~ 20mA模拟信号?如何产生?

楼主(2005-03-10):
求助:4~ 20mA信号的产生,本人不是太清楚,请大虾说明一下?

网友A:
工业仪表传送标准,对应250欧姆电阻产生1-5V压降

楼主:
为何采用4~20mA的信号,如何产生,请讲!

网友B:
采用4--20mA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长距离传输信号,另外还可有效地减少干扰。

网友C:
如果有过程控制仪表的知识就了解了

网友D:
我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写过帖子,大家可以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