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有3个点要测转数传送到计算机显示...

楼主(2005-03-10):
请问我有3个点要测转数,传送到计算机显示,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选择可通讯的测转数仪表或带变送的,就OK了,上位机自己开发软件。 解释比较笼统,如需要可与我联系,023-68379251

网友B:
是的,选用带通讯的仪表或者模块测转速(计数),自己编写一个软件读取和显示转数即可。我们有这样的表和模块。021-64859191-311/313

网友C:
转速表输出4-20mA、然后用AI模块采集到计算机。组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