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绕机,重卷机

楼主(2005-03-10):
技 术 联 络 书 Engineering Communication Sheet ○○ 様 ■报告用 □请求用 □确认用 请求回答 有无 承认 核实 作成 □指示用 ■参考用 □ 其他 ■无 □有 希望回答日 迄に) 冯建军 产品名 卷绕专用机 添附文件有无 ■无 □有 件 名 卷绕演示台制作报告 卷绕演示装置,以帘线行业常用的“重卷机”为蓝本,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局部修改。 一、 基本要求; 1. 线盘:外径Φ=160mm,内径Φ=100mm左右,带电磁制动装置; 2. 材料:铜丝; 3. 排线形式:机械往复式; 4. 张力架形式:位移传感器; 5. 检测棍形式:过丝轮同轴安装旋转编码器; 6. 线速度:0-400m/min; 7. 整体装置便于卸装和运输(机械和电控部分分开); 8. 尺寸:长(100CM),宽(60CM),高(90CM); 9. 保护:需装透明防护罩; 二、 基本器件: 1. 变频器:VM05两台(1.5KW); 2. 电机:变频电机; 3. PLC:西门子 S7-200; 4. 触摸屏:5.7寸; 5. 旋转编码器:100pluse/R;24V,NPN开路输出; 6. 位移传感器:输出0-10V; 7. 接近开关:24V,NPN开路输出; 三、 系统构成: 本系统用触摸屏进行运行指令的输入,变频器速度,工作长度的给定;对变频器输出频率,及工作线速度、长度,工作状态进行监视;以PLC为控制核心,进行逻辑控制,通过编码器反馈数值,进行计算,用于对变频器控制。 四、机械图 1.收线采用PG反馈变频电机来恒速运行;放线由变频电机负责,并予以张力跟踪,保持收放线之间恒张力。 2.排线采用来回丝杆。 3.张力调谐装置设有两组过丝轮,往复缠绕丝线之用,其中固定过丝装置上装有编码器,保证定长计米精度和恒线度运转,摆动臂的轴端装有位移传感器,通过检测位移变化来调节放线速度。 4.收放线装置均有电磁刹车,用于紧急制动。 五、电控相尺寸: 六、传动机构 过丝轮的周长是27厘米 通过上面的传动比可计算出频率和速度的关系: HZ=V*0.125 七、卷绕电路图: 八、航空插头接线图: 九、PLC输入输出表: m0.2 可运行确认 i0.0 A相脉冲 m1.1 运行 i0.1 B项脉冲 m1.2 停止 i0.3 上限位 m1.3 放线刹车 i0.4 下限位 m1.4 收线刹车 i0.5 急停 m1.5 松放线刹车 i0.6 故障 m1.6 松收线刹车 i0.7 变频器运行 m2.0 放线正点动 m2.2 计数清零 q0.0 放线刹车 m2.4 放线反点动 q0.1 收线刹车 q0.2 放线反点动 m3.0 慢速运行 q0.3 ES m10.5 数字键盘给定 q0.4 放线正点动 q0.5 RST/MCL q0.6 放线运行 q0.7 收线运行 q1.1 正点动MCL q1.2 反点动MCL 十、变频器参数设定: 放线变频器 设定值 收线变频器 设定值 cd1 2 cd1 2 cd7 150 cd2 14 cd8 0.8 cd7 100 cd10 0.5 cd8 0.8 cd11 0.5 cd18 15 cd12 2 cd19 20 cd18 100 cd23 5 cd19 0.1 cd27 1 cd23 0.1 cd28 2 cd27 1 cd51 100 cd28 2 cd52 2 cd29 35 cd53 44 1.1 cd51 100 cd71 3 cd52 2 cd78 2.7 cd53 44 1.1 cd120 99 cd78 2.7 cd122 0.5 cd101 3 cd123 0.5 cd120 2 cd142 0 cd142 0 cd143 2 cd143 2 cd146 1 cd146 1 cd148 4 cd147 2 cd151 1 cd148 4 cd604 1 cd151 1 cd618 100 cd622 5 cd632 11 cd626 5.5 cd633 12 cd632 11 cd640 24 cd633 12 cd637 54 cd651 5.6 cd652 5.4 cd653 10 cd654 0 cd655 200 cd656 200 cd657 180 cd658 180 cd666 0.7 十一、调试: 在外部接线,和程序的完成后,要进行相关调式工作。 由于张力架的快速补偿效应,工字轮的线径变化不大,不另外进行卷绕曲线的设定。 1、在不穿线的状态下INV1与INV2分别进行普通简单运转,看两电机和机械部分运转是否正常。 2、在不穿线的状态下INV1、INV2分别单独运转。放线部分调整:使张力架往上下动作,张力架基准 值确认,各动作区电压值确认和输入。确认在不动作区内频率有否変化,在此基础上确认在不动作区之外频率的变化趋势的正确性。观察张力架动作和频率変化并决定大致的増益值(Cd655~Cd658)。收线部分:先确定速度检测的脉冲正确且稳定地输入变频器。 3、穿线:(1)将空盘工字轮套在收线装置轮轴上,并锁紧螺母;(2)将满盘工字轮套在放线装置轮轴上,并锁紧螺母;(3)将钢丝放出一定长度,在过丝轮上来回卷绕,通过排线装置的过丝辊,将刚丝扣在收线空盘工字轮上。 4、穿线后,先低速慢慢运转。对收放分别调整:先让收线普通运行,对放线调节,此時注意张力架的动作并适当调节相关増益值;使收线頻率変化,确认从低速到高速的动作。加速到通常运行确认稳定性,不断的变化收线速度,确认张力架的稳定性,在稳定动作中使変頻器突然停止,停止后再加速,确认稳定动作。放线稳定后,对收线调整,调节相关增益值,来达到稳定的恒线速度控制。 5、确认是否同步动作,调整相关加减速斜率,使收放同步。 6、卷绕结束后,更换新的卷绕筒,再进行卷绕,确认是否正常工作。 7、在卷绕完成后停止的同时将MCL复位。 十二、操作与使用: 1、接电源(注意零线的连接); 2、穿线(注意工字轮方向和钢丝的绕法); 3、参数的设定:速度(最高400米/分),长度(最长20000米); 4、可运行确认; 5、以慢速启动(运行是否正常); 6、可加速运行; 7、中途按停止键可停止;到所设定的长度前100米,会自动进入慢速运行,到设定的长度而停止; 8、急停按钮(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按此按钮可急停) 注:运行中变频器出现急停,或其他故障,按可运行确认键进行复位。设备如出现不正常动作,或 不反应,通讯问题,可断开总电源放电,然后上电再运行。

网友A:
怎么没有图呀,能不能把图上传呀!

网友B:
请问冯先生:变频器是否是三垦变频器B型机吗?

楼主(2006-06-13):
现在B型机,已不生产了,都已升级为WD05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