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变频器F21故障

楼主(2005-03-10):
(无正文)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有6SE70系列,MM风机水泵类系列。请问你是哪一种?

楼主:
型号为6SE7031_8EF60

网友A:
这个故障是电机热时间常数I2T监控 你可以把P383的时间值设置大一点,因为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启动电流比较大,在短时间内过热。西门子变频对各类保护都很严格 因为对你的控制对象不是很清楚,只能说个大概。 敬请参考

楼主:
谢谢!变频器已经工作了5年了,头一次报这种故障。用于斗轮机走行,控制8台11千瓦电机。

楼主:
怀疑电机和制动器有问题,现要求工人去查。

网友A:
故障解除了吗? 我的QQ:50439812 MSN:YJQZBZLL@HOTMAIL.COM

网友B(2006-10-18):
 那位高手了解6SE7090-OXX84-OBAO同步板的功能给我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C(2007-03-15):
很普通的报警。大电机爬行过久长出现。你第一次出说明有问题了。查设备是否有不灵活、卡,导致电流大过热等

网友D:
个人浅见:可以在线检测负载电流,比如接电流表等,最好能纪录下来,一般电机和机械负载长时间运行需要仔细检查,电机轴承的损耗,机械部件的损耗和摩擦力的增加都会增加电流的突变.....

网友E:
这个故障是电机热时间常数I2T监控
  你可以把P383的时间值设置大一点,因为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启动电流比较大,在短时间内过热。西门子变频对各类保护都很严格

或P38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