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150的I/O口扩展

楼主(2005-03-10):
紧急求教:输入管脚扩展   采用两片八选一数据选择器74LS151级联扩展3150管脚用做输入,并将3150的IO0-3定义为半字节输出方式,IO4定义为位输入方式,IO0—3作为十六路输入通路的地址选通信号,与74LS151的地址输入端(A,B,C,E)相接,两片74LS151的片选端E接了非门74LS04,IO4作为数字信号入口,与74LS151的输出端相接。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IO_0 output nibble io_mselect;   IO_4 input bit io_tmp;   stimer repeating t_circle=1;   when(timer_expires(t_circle))   {int i;    bit I_num,temp[15];    for(i=0;i<16;i++)   {    io_out(io_mselect,I_num)    temp[i]=(io_in(io_temp))==ON)?1:0)}    } 这个程序如果把bit I_num,temp[15]; 这一句改成bit temp[15];还是通不过.我认为应该改成int temp[15]; 把下面io_out(io_mselect,I_num)中的I_num换成i;请问这样改是否正确?????????? 有位变量这种用法吗,它是怎么用的呢????? 两片74LS151是怎样依次进行片选的呢???????半字节输出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