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力矩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5-03-10):
大家好!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现有一钢板生产线,我采用力矩电机做收卷控制。为了达到线速度恒定,请问我可否加装一个定速控制器,由他来设定生产线的线速度。随着收卷卷径的加大,我由定速控制器输出一DC0-10V的电压信号给电机控制器来调整力矩电机的转速,使其转速降低,达到定线速度的目的。 请大家给给意见,看此方案能否可行。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本来力矩电机就是调压调速的电机

网友B:
我感决最好这样,用一个编码器检测送料速度,对这个信号在系统中酌处里,在用这个处理的信号控制伺服电机工作。这样作一个开环控制一般就可以,简单,准确。

楼主:
感谢两位的建议,我的想法是这样,生产线装一个编码器,其信号反馈给定速控制器,定速控制器根据反馈速度与设定速度的比较,输出一个DC0-10V的电压,此电压给力矩电机控制器,调整力矩电机的速度。马上去调试,我会随时与大家沟通。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机台我已经调好了,编码器反馈给主速度控制器,主速控制器输出0-10V电压给力矩电机控制器做自动定速收卷,效果还不错。如果大家有需要用到的,请给我发信,愿与各位分享 E-MAIL:dengdb@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