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RSVIEW的密钥问题

楼主(2005-03-10):
RSVIEW的软件原密鈅软盘丢失,现我想把台式机的密鈅移到笔记本(没有软驱)上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用一根网线将两台机器互连,通过网络移动就行了。

网友B:
一,可以虚拟软驱; 二,A-B的master盘用HD-COPY就可以复制,当然为保护知识产权您还可以通过输入您的产品序列号的方式叫A-B公司从网上发个镜像文件给您,用HD-COPY还原一下就可以还原软盘了。 三,如另有需要,可以直接跟ROCKWELL公司联系,会有答复的!祝您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