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步进电机单片机驱动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5-03-10):
本人电机方面初学者.目前我需要对一个步进电机进行计算机控制处理.设想计算机通过串口或者并口对步进电机进行编程控制处理,要求能实现变速控制.步进电机驱动电路需要自己设计.请问谁有相关资料以及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相关资料.不甚感激!提提设计思路也行啊!! 我的信箱:sense330@yahoo.com.cn

网友A:
一个步进电机就不要自己设计驱动电路了。 直接用串口通过 89C2051 带动驱动器非常便宜而且方便。

网友B:
你的步进电机是几相几拍? 是磁阻式还是混合式? 几伏几安什么尺寸型号? 要不要细分?带什么负载?完成什么控制任务? 是想少花钱还是想快实现? 没说清楚,无法具体建议,否则长篇大论,足可出本书. 例如某人想改装电动玩具车,提出此问题, 我想他必是用尺寸很小的2/4相步进电机,希望花很少钱,自己做一个驱动电路,对于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他: 可用单片机输出口软环分驱动达林顿管例如 ULN2803,ULN2003单极性输出接4相接法的步进电机. 或单片机输出口输出方向和步进信号用L297和L298芯片按双极性输出接2相接法的步进电机. 你的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网友C:
步进电机的细分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