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 丹佛斯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5-03-10):
请教李工:我公司的丹佛斯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过载严重的话,会死机的,就是显示的是乱码或是无显示,但电源指示灯亮.还有一台2800系列1.5KW的变频器,最初上电就报警通信错误,打开重新焊接一下电路板,安装后,面板控制正常,但外部控制时,无法运行。

网友A:
还没碰过这问题,会不会是主板不行了?

网友B:
可能是主板不行了

楼主:
我也觉得主板肯的出问题了,就是软故障才不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