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on总线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03-11):
公司想对10台机器集中控制,每台机器有8个传感器,是不是说这样可以设置10个控制节点,80个网络变量呢?如果不对的话,请告诉我如何做,可以吗?多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利用Lon总线除了能读取传感器反馈的信号,还能对机器进行远程控制么?如远程开机、调节温度、停机等,我记得好像dde不行,不知道用什么模块可以呢?多谢!

楼主:
没人理我,我还是自己看书从头学起吧,不过时间来不及啊

网友A(2005-04-18):
呵呵!真可怜,可惜我也是初学者,帮不了你啊!我也要写一篇和LonWorks有关的论文!

网友B:
1、公司想对10台机器集中控制,每台机器有8个传感器, 是不是说这样可以设置10个控制节点,80个网络变量呢? 如果不对的话,请告诉我如何做,可以吗?多谢! 什么机器 有什么通讯接口 是被控对象??需要lon设备来控制检测它?? 具体的网络结构可以是集中监控,也可以分布式监控。 设备分布位置 距离 中控室距离?? 2、利用Lon总线除了能读取传感器反馈的信号, 还能对机器进行远程控制么? 如远程开机、调节温度、停机等,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实现。 开机:开关量输出。 停机:开关量输出。 温度调节:模拟量输出。

楼主:
吹膜机,主要通过传感器检测各个物理量(速度、温度、厚度等),然后通过反馈与理论值比较再进行控制。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通讯接口232应该可以吧,8台机器都在一个厂房里面,每台距离不会超过10米。是不是说一个网络节点相当于一个传感器的输出量呢?或者说一个用来控制机器的开关输出量也许要设一个网络节点?因为没有实际经验,还请多帮忙,谢谢!

网友B:
1 吹膜机: 主要通过传感器检测各个物理量(速度、温度、厚度等) 然后通过反馈与理论值比较再进行控制。 2 我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通讯接口232应该可以吧, 8台机器都在一个厂房里面,每台距离不会超过10米。 3 是不是说一个网络节点相当于一个传感器的输出量呢? 或者说一个用来控制机器的开关输出量也许要设一个网络节点? 1、现在的吹膜机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 手动的话单回路调节的算法 你应用没有问题吧!! 自动的话 控制吹膜机的装置是什么?? 2、他们分别有自己的电气控制柜??还是集中的一个?? 需要8个同样的节点来监控8台吹膜机。 一个节点来监控8个。软件呢???有啥要求?? 3、 通讯部分一个节点可以监控若干点(和PLC一样的) (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开关量输出信号) 4、为什么不考虑用PLC西门子的。。多好。。

楼主:
现在的设备是手动调节厚度,我是想通过一个测厚传感器反馈进行自动控制,并通过lon总线对8台机器集散控制。每台吹模机各有一个控制柜,需要控制的部分主要有力矩电机的转速、温度控制(四段)、压缩控制风量控制等。 我是想先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方案行得通否,可以的话在对其进行网络控制,要不生产的时候每一台都需要一位有经验的人员进行手动测厚很不方便。 看来我还是要先多找点资料看看才对,多谢风云_机会的热情帮助。

网友C:
1、你的理论没有问题; 2、可以在每台机械的控制器上面加一个单回路控制模块,同样你也可以通过上位机,利用LonWorks总线网络手动设置; 3、同时需要注意你的系统设计方案,方案不同可能会导致成本和性能以及可靠性的差异。

楼主:
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嗯,好的,多谢!